ASUS M2N-MX SE 上电4秒保护 求助中……

楼主(2011-08-13):
     今天接一主板 ASUS M2N-MX SE 上电四秒保护,再触发可正常上电,无头绪,求经验,求高手指点!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全板供电并无短路,如有短路的话,断电保护后的再次触发是点不亮的!

网友:
我想应该是有空焊的

网友:
上的是什么CPU,建议使用客户的原机CPU。或者确认可兼容的CPU。华硕怪事情有点多,同是一个问题表现的故障现象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
这个应该正常把。

网友A:
有了新状况 拔掉12V 不再保护   可是今天再次触发,不能上电了~!  74HTC1250 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CPU供电那块有问题。你上假负载!

网友B:
我还有5块这样得华硕主板待修,期待答案,我上假负载,时钟没电压,怀疑RT9205有问题

网友:
板上跟本就没有RT9605  只有一个QAN封装的AP-AC  不知是什么IC

网友:
北桥空焊    加焊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新状况 拔掉12V 不再保护   可是今天再次触发,不能上电了~!  74HTC1250 是个什么芯片

这个芯片是一个行场同步信号缓冲芯片,(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74HC125D)
这个应该是在VGA接口周围

网友:
四秒上电,再次触发可上电,说明不是主板存在短路引起ATX保护的,可能是欠压保护了,查查主板哪个供电没出来引起的,华硕AM2板本来就爱掉电

网友:
这是不跑码,AMD高端板不上U4秒掉电,不跑码也掉电,NV桥空焊也掉,这个板就是加焊桥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5块这样得华硕主板待修,期待答案,我上假负载,时钟没电压,怀疑RT9205有问题

看什么主板,AMD主板的假负载的时钟是测不到的,他经过耦合电容过去的,必须要200M的示波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