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有关知识

楼主(2011-08-13):
五环电阻的识别
【首先识别哪是五环电阻的第一环】
识别哪是五环电阻的第一环(识别五环电阻的第一环的经验方法):
四环电阻的偏差环一般是金或银,一般不会识别错误,而五环电阻则不然,其偏差环有与第一环(有效数字环)相同的颜色,如果读反,识读结果将完全错误。那么,怎样正确识别第一环呢?现介绍如下:
1、偏差环距其它环较远。
2、偏差环较宽。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4、有效数字环无金、银色。(解释:若从某端环数起第1、2环有金或银色,则另一端环是第一环。)
5、偏差环无橙、黄色。(解释:若某端环是橙或黄色,则一定是第一环。)
6、试读:一般成品电阻器的阻值不大于22MΩ,若试读大于22MΩ,说明读反。
7、试测。用上述还不能识别时可进行试测,但前提是电阻器必须完好。
应注意的是有些厂家不严格按第1、2、3条生产,以上各条应综合考虑。
五环电阻表示方法
第一、二、三为有效数字,第四环为倍数,第五环为误差(依颜色)
例如:红棕红棕棕 阻值为 212×101Ω=2.12 KΩ±1%
【颜色和数字的对应关系】
首先我们向你介绍颜色和阿拉伯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规定是国际上公认的识别方法,记住它对我们进一步学习很有帮助。
颜色 数字
棕 1
红 2
橙 3
黄 4
绿 5
蓝 6
紫 7
灰 8
白 9
黑 0
我们建议分两段背诵,容易记忆: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金色代表误差±5%,银色代表误差±10%

网友A:
挺好的,期待续集。。。

网友:
   呵呵,资料拿走了啊

网友:
这也发,好像现在是贴片电阻吧。网上找个啥。贴片型号看阻值。

网友:
你的视界仅仅止步于贴片,你知道电源板上的是什么电阻吗?

网友(2012-02-14):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期待续集。。。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红棕红棕棕 阻值为 212×101Ω=2.12 KΩ±1%
这个101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