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G31M3 V2 时亮时不亮,刷BIOS无果,求助。。。

楼主(2011-08-13):
今收到同行一块MSI G31M3 V2主板,说时亮时不亮,一看是V星G31,直接刷BIOS,刷好后开机关机测试了十几次,全部正常。。。送货,没多久,他又送过来说又出现这情况了。。测得南桥供电为0.43V,上管G级无电压,测得其由LM358控制,更换后又正常了。点机测试1小时无问题,打电话叫他来拿,谁知挂电话没5分钟,自动黑屏了,之后就不亮,桥供电又变为0.43.。。多试几次又能亮机,关机又不亮。。求救……

网友:
你应该看一下此供电的后级,在正常时摸下此管的温度看是不是过流了,负载阻值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不像你的那么厉害,每次开机能正常,下次就开不了了,要清一下BIOS或断一下电源就正常了,各项电压都正常,BIOS用的好像是笔记本的没东西刷,还在闲置。

网友:
这个板CPU座容易虚焊 不亮的时候压CPU座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看看是否是哪里虚焊导致的不稳定!或者IC性能下降!

网友:
电压都不够,电路问题可能性最大。不亮的时候顺着北桥电路查下去啊。刷BIOS没什么用的

网友:
虽然我现在对板卡维修一窍不通,但时亮时不亮可以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包括那个每次都要清CMOS的板子都是一样的毛病,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