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替换7400显卡后驱动怎么装?

楼主(2011-08-13):
7300替换7400显卡后驱动怎么装?驱动装7400还是7300?可是nvdia里边没有认到这个显卡,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刷bios?

网友:
驱动自认的。7300=7400(题外话:现在这个芯片多钱了?200元?假货真多,我都怕了)
如果要驱动,就重装系统
如果系统还没事情
考虑芯片是否装好
如果芯片装好了,还要驱动
一定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驱动肯定是7400的,不过好像可以通用吧

网友A:
买的测试的。白胶现在19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的测试的。白胶现在190

我晕啊,白胶的190啊
我们全新的才200,测试的120元
都是白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啊,白胶的190啊
我们全新的才200,测试的120元
都是白胶的

说的是白胶全新的190

网友:
大哥哥们。 显卡都可以通用了  当然驱动也都是一样的!

网友:
同意周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