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900W显示器

楼主(2011-08-13):
一台海尔HT-19308W 900W的显示器通电显示无信号 但是插上VGA线还是一样的  确定是驱动板坏啊   用通用板GM2621 驱动板开机白屏啊  请问是不是屏线的问题!请问谁有此屏线的网站啊

网友:
这个机器用的是通用板?一般多数品牌液晶的屏线和通用板的屏线不能通用,只有新上市的RTD2070L小板才可以直接使用原机的屏线。不能识别VGA信号肯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程序不对也会是这样,,,

网友:
RTD2070L要写程序啊

网友:
请问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这个我们有卖,可以咨询:1197900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