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不加电 加电后无CPURST维修

楼主(2011-08-13):
之前开的帖子因为忙没占楼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1115-1-1.html发的图片也看不到所以新开一贴,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图片。

接过本本客户说开不了机,上可调电源待机000,拆机测试各大电感和各基本电压后3VPCU阻值80多,5VSUS阻值20(PQ76),VIN阻值100左右.看来短的东西不少啊.先处理3VPCU.断开PL19后前级短路负载300左右.拆上管PQ60后短路排除.

然后在处理VIN和5VSUS,翻看图纸发现两路供电同时给到ISL6266A.那他的嫌疑比较大了,拆掉后两组供电不短路了,以为问题解决了.(如果问题真就这样结束那就不用写了)

更换好配件待机正常了,按开关无反映.手里正好拿着示波器呢就直接点了一下南桥的32.768不起震.测RTCRST#有3V,立刻换了个32.768后还是不震,.因为南桥带黑胶,我嫌处理起来太脏了,就没马上换.先摘了南桥的32.768后,从IO的32.768飞1条线过来到RTC_X1,通电32.768正常起震.而且自动上电了,电流停在0.6左右.断了电在接RTC_X2通电,IO的32K也不震了,去掉这脚的协震电容也不震,看来桥是一定坏掉了.

更换南桥后在测32.768已经正常起震了,装CPU内存上电.电流0.6,心想不会吧....
在测各电压频率RST都有了,唯独CPURST没有出来. 考虑了一下,北桥的PLTRST已经正确到达,那根据INTEL的上电时序南北桥之间的DMI总线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简单的挑了几个容易测试的点测了一下阻值大概差不多.上电在测发现DMI_TX之部分上电瞬间有1V左右电压然后马上拉低,DMI_RX部分1V左右持续稳定,根据图纸分析可能是DMI的供电部分没有到达南桥导致.当测量到+1.05V_ICH_DMI时发现L39变质
可能是更换南桥时高温导致电感开路.更换后上电测试DMI波形闪现,CPURST正常发出.装机测试OK

网友:
时序理解的这么好,佩服!

网友:
理解的这么好

网友:
北桥的PLTRST已经正确到达?好像应该北桥没到达吧··

网友:
时序掌握的好  修本也轻松

网友:
这个板子蛮薄啊        楼主做BGA时好不好做啊

网友:
很经典的时序维修 学习了

网友:
看楼主对时序的了解,很透,不知道楼主修本多久了?

网友:
不错啊,有学习了点东西

网友:
时序玩的比较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