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奇怪现象!!

楼主(2011-08-13):
手里有一台AOC 17纯平显示器,一开机字体就发虚,进系统后2分钟,字体就渐渐清楚了。。请问各位高手有遇到过的吗??
字体

网友:
机器太潮了,管座轻微漏电。

网友:
CRT老化或管座老化,,,,,,,,,

网友:
先用烙铁补焊下看看

网友:
并不奇怪,而且这种老式的显示器经常出这问题,原因是显象管座受潮氧化了,花三块五毛钱买个新管座换上就OK.

网友:
如果是长时间没用闲置,第一次开机出现这种情况,是受潮了。没关系的,通电半个小时后这种故障现象自动排除掉 。
如果每次都这样,是楼上说的。要不换个显像管的它座吧

网友:
以前用是没问题的。。。就是下雨过后受潮出现的这个问题。。开机2分钟就清晰了。。

网友:
是管座的问题..

网友:
这种毛病一般都是管座的毛病,管座受潮或着老化造成的,也不排除高压包老化聚焦电压不正常,简单化的排除先换管座试试。

网友:
对 管座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