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北桥也不行!!

楼主(2011-08-13):
  今天换了2个北桥还是不行。。。昨天遇见一个AMD的主板,不自检,测电压,发现北桥供电短路,经详细检查100%是北桥损坏烧坏,昨天定的北桥已经到,换了两个都还不行。。。80快钱一个啊。。还有1个,求助。。怎么回事?换了还是不自检。。。

网友:
你说的不自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百分百还有其他没有查出的毛病。仔细一点,慢慢来

网友B:
看是否虚焊还有就是BIOS刷下看看!

网友C:
换桥后复位,时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是吗

昂  是的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桥后复位,时钟正常吗?

时钟肯定正常了,有复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否虚焊还有就是BIOS刷下看看!

恩,,BIOS没刷,很大可能是我的焊工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还有其他没有查出的毛病。仔细一点,慢慢来

俺真的确定是北桥的事了,,击穿了都。。。。

网友:
谁给出个高招???感谢!!!!!!!!!!!!!!!!!!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供电还有问题呀!

网友:
你确定北桥是换好了的?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北桥坏的呢?北桥供电和阻值正常吗?还有CPU电压和阻值??都要打全板的阻值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是北桥坏了,那么就要看你这主板是否有维修的价值了!如果很有价值的只能重新换个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