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1-08-13):
            我有一块主板、做完系统进去一切正常。     等关机的时候才发现关机自动重启。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放电了吗?或者主板坏了!

网友:
去查下和触发上电有关的电路啊

网友:
关机自动开机吧

网友:
你关机的时候把USB的外接都拔掉试一下,我这块板也是这样,关机的时候USB没有拔掉也会变重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IO的问题试试,我之前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光驱什么的外接东西都拔掉试试吧

网友:
开关自动变低电平?

网友: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没法修,后来更改了一些配置,好了,再没出现重启。

网友:
你 强制关机看鞥关注不    如果关不住  换IO     能关注   你设置一下COMS

网友:
检查,开机键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放电

网友:
放下电看看,每次都关机后字都自动重启吗

网友:
电池放电..
开机电路..
重做系统..

网友:
先把BIOS里面的所有开机唤醒的全部关闭掉。 要是好了 应该问题就出在wake#这个信号。

网友:
清空BIOS,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