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PF71G+如何改板?

楼主(2011-08-13):
手里一个明基PF71G+的17显示器。想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改通用四口小板,我找了半天电源输入的电压定义,找不着!!!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呗,不胜感激!

网友:
这样你也敢动手呀,交给别人修吧,不要被电到了。

网友:
搞维修的,还怕挨电啊!!!我经常改。

网友:
经常改?莫非楼主骗分玩?

网友:
啥叫骗分玩。这个板上面没有电压标识! 我只好来请教高手,。如果您自认为是高手,请多多赐教! 如果您不是,那不好意思,绕行吧。我没有骗分的意思,您错怪我了!

网友:
用表测,接地你懂的,电压也很容易测量,就不说了!控制在关机时会有3.3V左右到0V跳变!

网友:
经常改的话电源应该能找吧  那就只剩下背光开启信号    用表测  看哪根线在有信号的时候是3.3V-5V的高电平  在无信号(指示灯变橙色)为低电平  这根就是开关

网友:
这个都要找定义的话,楼主确实是要培训一下的。

网友:
四口的不就是VIN ON GND 和调节吗?

网友:
老显示器,12针的,我搞定了,下载了一个电路图,按图纸板位号接的四根。弄了小半宿,想在这里找个捷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该高压板的话 我以前上传过 你找找上面有引脚怎么测的说明 那是我自己画的 就是不美观 但是能用  还有论坛里有很多改的方法的楼主 我刚刚找我拿文件 不好意思没找到 那次删了 你还是看看各位朋友怎么改的  还有电源板弄不好会炸机的

网友:
是哪个电源板,弄图 来看看,我可以教你改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只能说明你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vcc 和GND就不说了,一般都是两线并一组的。找到GND就也就找到了VCC  EN一般会接个三极管。ADJ一般会直接接到PWM芯片。如果实在找不到EN和ADJ。用驱动板上EN线直接试吧。不会烧的。

网友:
12V  在这款板子上接的是 FP801 一端  地线很好找 随便接个地    电源板到驱动板 连接线那一块 你找一下除了5V 接地  剩下的就是哪两根线了  如果你真的不会  两个换着接一下 大不了就开机白屏

网友:
上图上来,才能告诉你怎么做,因为我平时修都不记型号!

网友:
2组输出 一个20v 一个5v

网友:
把原来的高压原件全取了  直接飞线进电源部分  把新的高压板固定在原来高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