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

楼主(2011-08-13):
hp  的机子  不知道从哪下手   求指点

网友(点评):
我直言了,你修板没水平,问个问题都没水平!!!

网友:
怎么不加电?加点没反应,还是掉电,详细点,HP200还是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2000   电流上不去  走到 0.85左右

这不叫不加电。。。。。。。   DV2000大多数是显卡虚汗造成的,建议你加焊一下,,不行看电路跑电路,确认一下显卡的好坏,换

网友:
哦     是吗     我加焊  一边  试试

网友:
DV2000  显卡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