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R 求助

楼主(2011-08-13):
一台SB700芯片组的F8T,电流一直在0,9到1,1之间循环跑,测得VCORE ,PLTRST ,等电压都是循环的变化,VCORE 从0,9到1,05v,PLTRST 从3,3V 到1,6V 变化,换过CPU ,北桥重值过,这个应该不是BIOS 问题,AMD的修的少,没有思路,就解了
cpu
芯片

网友:
你怎么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我建议你刷下试试。就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关注下结果。有答案告诉我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A_RST#反复的跳 没修好

网友:
是不是把CMOS电池拿掉了

网友:
看看还有那些电压闪呀CUP核心电压闪 PLTRST 肯定闪

网友:
就是啊 刷BIOS 比换桥省事啊

网友:
BIOS刷了,木有惊喜!!!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7750-1-1.html
和此贴现象一致,楼主已有结果,忘告知!

网友:
一起期待答案的出现

网友:
遇到一台是cpu坏的...你换过u没..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