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网卡,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1-08-13):
今天修了快板子,用的芯片组是VIA的,CPU也 是,此板子的问题为不能过内存,开不了机。马上查了下CPU工作条件,发现,竟然没有CPU复位信号。于是认真观察北桥配置电路,供电、时钟、复位、PG信号都很正常,测了下以为北桥会虚焊,分别测了下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打阻,正常。难道是南桥问题?于是又很认真的查了南桥周边电路,测了下PCI插槽的对地阻,发现有异常。在看下板上的PCI总线设备,发现有一块RTL集成网卡,将网卡芯片拆下,换上同型号的。开机,Okay,问题解决。(SO,说明一声,在北桥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南桥上的PCI总线也会影响CPURESET信号滴)

网友:
自己顶一下,以前没有CPURESET都一直觉得是北桥工作电路有问题或CPU工作电路有问题,在这些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南桥的PCI总线哦

网友:
南桥复位北桥,北桥复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