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问题,笔记本主板中EC芯片长什么样?怎么识别?

楼主(2011-08-13):
哪位老师可以发张图看看啊?谢谢啦!

网友:
什么事EC芯片啊,I/0?

网友:
EC芯片 很多人也俗称IO,书上说叫什么嵌入式控制器,I/O的意思是出入 ,输出  ,至于长什么样子, 我想想, 个头有点大,住在南桥附件, 比南桥个头小一点,不是BGA封装的, 一般是正方形脸,四周都是引脚。

网友(点评):
道长真幽默

网友:
EC有BGA封装的。D600的就是

网友:
谢谢北溟水。我也一直在想EC是不是就是IO啊,我也百度了EC,说的功能就是IO的功能。因为我以前接触台式机板子较多,大家都说IO,在基地论坛大家都说EC。所以上来求证下。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贫道不过灌水而已。习惯就好了

网友:
我也晓得了   以前也是迷糊

网友:
南桥附近一百多个腿的芯片

网友:
我就搞不明白 老是说ec是什么东西 原来真的是io 一直都在猜测是io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