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讲下EC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8-13):
1.EC的工作条件?
2.如何判断EC是否自带程序?
3、X-BUS总线BIOS如何判断其上电后是否POST自检动作

网友:
很荣幸回答楼主的问题,不太专业,仅供参考。
1.EC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时钟晶振) 复位。
2.理论上来说,BIOS如果是挂在EC下面的,EC的程序就保存在BIOS芯片里面,如果BIOS直接挂南桥下面,那EC就自带程序。经验上来讲,一些机器的H8芯片代程序的,很多芯片上都贴了一张纸,像BIOS这种带程序的芯片,很多都有计划笔的笔迹,应该是工厂用来区别的方法。
3.这个没用过示波器,个人理解是测量X BUS总线有无波形,CPU要执行POST自检,首先是调取BIOS内的程序,这个程序需要通过X BUS总线传输过去,传输过程就会有波形可寻,如果量到波形,应该可以认为CPU正在调取程序。
希望能帮到楼主,以上观点,一家之言,不可全信,楼主酌情取用。

网友A:
身为迅维学员你能问这样的问题 回去好好看看视频把 在ec与bios那课中喜哥讲的很清楚

网友:
2楼讲的很清楚

网友:
2楼的够详细了

网友(点评):
我是说视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但我不否认我已经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你很懂了

引用 网友A:
身为迅维学员你能问这样的问题  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这样来代表吗?谁不是从不会开始学的 不清楚的就得问呀

网友(点评):
你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
这个是基础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