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8 简单维修。不要喷哈!

楼主(2011-08-13):
    今天来了台三星R408笔记本。接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9 。高了。拆机吧,拆机吧。头痛这种事。要是有不拆机的机子该多好。
    上论坛搜图纸,我搜阿搜阿,花了我50多分,下载了好几个山寨版的图纸。都不对。。这是完了,死定了,没图纸。

    好吧。拿着裸板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没有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在拿着裸板测电感阻值。各阻测正常。但待机没出来。查待机吧。发现待机芯片发烫(待机芯片是51120)。心中窃喜一下。这种芯片家中常备着呢。还有H8。换了51120.无果。在换H8。继续无果呀。(由于没有图纸,所以换才是王道)。换了结果待机还是0.09.老实点查待机芯片的各个引脚吧。

上面这张是TPS51120的芯片引脚各个功能。各个引脚没有短路没发现短路。供电,升压,基准都正常。测到线性5V 3V(19脚和21脚)的时候。发现5V正常。3V变成1.4V,又窃喜了一下。这里短了。没图纸,只能烧了。烧了烧阿我都摸了好半天,总于给我摸了,南桥底下发烫。哎呀妈呀。这下要做桥了。心不干情不愿的把南桥取下来。现成的南桥换个上去。卡呀嚓呀南桥好了。上电。这下疯了,电流还是0.09.。老老实实的查了。发现电容短了,把电容取下来。上电,待机正常。触发正常。上CPU。上内存。电流飞一般的上升。看电流应该是亮机了。上屏。结果真亮了。。

大家不要犯我这种错误。只是H8 51120  3V 线性 南桥太容易坏了。(3V线性有到南桥的)

网友:
话说这H8应该是是单片机来着  应该是料板上的吧

网友:
是21脚连接的电容短了吗》?楼主

网友:
呵呵  还没遇到过那么小的电容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的强呀,第一次摸到就好了。不用干桥了

感觉桥的机率要比电容大。所以杀桥了!

都是这样哦,习惯成自然的,现在没有几个修板的去面面具到的量喽,要不咋说快修呢

网友:
这个是多少v的小电容啊  没有遇到过小电容短路的

网友:
估计多数人还会跟你一样,因电压降低摸到桥烫,而又没发现别的情况,基本认为桥挂了

网友:
发表回复,赚积分。

网友(点评):
珍惜ID啊,小童鞋。

网友B:
要是我可能也会先做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可能也会先做桥的

嗯,小电容换的机率。太低了。。也有可能天天杀桥,桥杀多了就感觉桥老会坏!

网友:
要是我   估计也会先做桥的!学习了!

网友:
能说说烧的那个脚,用的几伏电压烧的吗、、

网友:
确实  换做是我 也会先选择南桥  小电容 太容易被忽略了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图纸没看懂  我得好好看看解释了

网友:
大多情况下,去了南桥都会看看还有没有再短路。还有那H8也是三星机上的吧。

网友:
把医生的摸用得太好了呀,以后要多摸一摸哟

网友C:
我一般摸到温度高的都要测一下周边的电容阻值,如果对地短了我拆了会再量一次。

网友:
修好了就好,以后定当注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摸到温度高的都要测一下周边的电容阻值,如果对地短了我拆了会再量一次。

电容小的可怜,我大手摸去,感觉发烫。就干了!。

网友:
还是不要随意动BGA

网友:
这种是可以直接摸出来的。

网友:
现象3,5V负载真的很容易短路的。。。

网友:
H8还真没遇到过坏的。除非进水。

网友:
学习了以后想杀桥还得先测测周围电容啊

网友:
是直接烧吗 还是断开烧

网友:
三星主板的一个大毛病 不管是R408 R458 R428 R467 南桥背面的电容容易坏 应该是RTC电路上的  还会影响出发后电流到0.05A  等一会跳到0.30左右 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
  有点乱叙述的  不过总算找到故障点了  呵呵

网友:
不是有人说摸不出来用嘴亲么。。

网友:
话说怎么量电容短路 我就悲剧了一台机器VIN短路找了半天 没有结果!~

网友D:
哥们。VIN短了,不应该查不出来。。多多努力。烧阿烧阿烧阿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应该测一下51120的最基本工作条件,而且测LDO电压是必须的,走了弯路,不过还好没有弯太远。

网友:
楼主功底不错哦,决断维修一条龙

网友:
要是我也是先焊南桥啊,没想到小电容也会短。

网友:
用3v比较好烧出问题,如果是北桥供电用1.5v烧,电流最大只能上到2A,烧很久都没烧出问题,只能靠判断。

网友E:
摘了南桥再看看待机是否正常可以吗?

网友:
我有个南桥也是上上就不触发,不知哪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VIN短了,不应该查不出来。。多多努力。烧阿烧阿烧阿就出来了!

TM烧了一会儿 把我U5 1.2V 跟3V 5V 电源管理芯片烧个精光!~~~

网友:
这么牛。。应该事先准备个鸡蛋。烧都烧了这么多。就煎个蛋吃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摘了南桥再看看待机是否正常可以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