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手里有数条DDR2 窄板的2G内存,金手指烧毁和地址线有问题换版如何下手?

楼主(2011-08-13):
手里有数条DDR2 窄板的2G内存,金手指烧毁和地址线有问题换版如何下手?
新的PCB上没有定位的标记线,一头冷汗?怎么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这个属于加工行业,你手头没有CK模具和颗粒上板定位模具。够戗的。。。。。。 用手工焊你一天搞不了30-50条。。 内存维修和内存加工 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换版要刷程序的好像。就相当于BIOS一样。 不过没搞过呵呵。听别人说过

网友:
,要有CK模具和定位模具。你有吗?

你这个属于 加工行业,没有设备你 手工一天搞不鸟20-30条,人很够戗的哦。

网友:
主要是颗粒定位。。。。。。。。

网友:
如果多的话`还是弄套模板吧`

网友:
也没有什么意思。 现在新的DDR2 2G 才80-90一条, 自己没有CK ,换这个,很困难

网友:
你不是说你参加内存加工学习了,这个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