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13):
本来是客户换屏的,换好以后,还点亮了几次。后来在点就开机掉电了。。待机0.03,开机电流跑到0.53左右就掉到00,没有电压了,只有重新插拔电源才可以。待机时3.3V  5V  1.8。 1.2V都有的,开机后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电流跑到0.53左右一下就掉了,这种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查

网友:
掉电分为1. 温度保护掉电 2.芯片组引起的不跑马4秒掉电 3.缺电压保护掉电

网友:
会不会是到屏上的保险烧了,T42有些到0.53可以显示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屏线接口旁有保险烧了

网友:
估计CPU供电管理芯片adp3205虚焊,加焊试试。屏或高压烧保险是开路,不会掉电。

估计楼主运气不好,刚好遇到这机器犯毛病
这位仁兄分析的有理。

网友:
支持楼上的做法,先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你确定换屏没动到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