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顶星主板f-n61m cpu电压跳变 换isl6566后无cpu电压

楼主(2011-08-13):
顶星 f-n61m主板客户拿过来时 说上电断电 我通电没有断电  但cpu电压跳变  换了isl6566后 没cpu电压
首先以为是芯片问题 或焊接问题 换了三个还是一样
换最后一个 测试 7 脚 vcc  5v多一点
pvcc  1 2 3 都是12v
boot 1 2 3 都是12v
enll 3.3v
vid o 1 2 3 4 不上假负载 阻止有几百 上假负载 阻止0 欧   而且电压分别是vid1 0v vid0 0v  vid12.5 0v  vrm10 0v
vid2 0v vid3 0v vid4 0v
上闪龙3000+  只有vid4是 1.89v 无cpu供电

网友:
换了全部管子 上假负载1.45
上amd3000 cpu 电压从1.02调到0.8 又调到1.02重复

网友:
这种板,可以直接加焊SB了。SB虚焊也会导致CPU电压不正常 的

网友A:
谢谢 加焊两次后 cpu电压出来了
没有cpu pgood   板上的32脚的bios没用 直接牵一个3.3 v给 pgood
可以开机显示 但是显示后无法关机 短接触发排阵很久也不关机

网友:
SLP_S3#是不是io上的susb#
slp_s5# 是度上的什么脚
susb# 一直是3.3v的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加焊两次后 cpu电压出来了
没有cpu pgood   板上的32脚的bios没用 直接牵一个3.3 v给 pgood
可以开 ...

看看,之前维修过的地方,有没有少什么小的三极管,之类的或者少个电压。应该把那个PGOOD修出来开关机就正常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