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变黑白的了

楼主(2011-08-13):
一AOC显示器变黑白的了,图像显示正常,偶尔又能变回正常彩色。应该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一般早屏线,插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CRT显示器,哪有什么屏线,,

网友:
查下三级色

网友(点评):
其实不用说清楚,CRT有无彩色的故障,LED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看看3基色 有没有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是你没说清楚也

都是我的错,我以为发在CRT版块里就不用说了呢

网友(点评):
修好了没有,其实也不是你的错

网友:
没有,不知道怎么下手推了没修

网友:
尾板板补虚焊,CRT很多问题就是虚焊问题

网友:
长城有一批,就是末级视放块虚焊。

网友:
三基色输入 还能变黑白的 怪了

网友:
驱动板RGB转换模块可能坏了要不屏线,vga接触不良。刷一下程序

网友:
要么是偏色,显示器变黑白那是显卡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