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虚线闪(横向)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1-08-13):
一明基显示器,有虚线闪,液晶没问题。我换了一个场管,R3410 因为没有同样的换了一个 ,虚线没有了但是左边会有闪动。字体不会。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字体

网友:
不是很懂的,有闪动是不是哪块滤波有问题了

网友:
是什么闪啊

网友:
最好能见图

网友:
把电源部分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网友:
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表达不清楚大家怎么帮你啊 你想解决问题最好把问题说明白 还有就是图片 看到实力故障才能下结论啊

网友:
换驱动板上3.3V 1.8V稳压器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