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会就会花屏

楼主(2011-08-13):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究竟是那个颗粒出问题了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温度高虚汗引起的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gpu试试呗         应该就是gpu的问题

网友:
用一会花屏,8成都是芯片发热导致虚焊。。。是GPU问题把

网友:
qq5382944 -10 严禁灌水

网友:
GPU导热不好,引起虚焊,所以就会花了

网友:
加焊吧,应该可以搞定的啊!

网友:
gpu问题。加焊

网友A:
谢谢各位,可惜没有GPU加焊设备

网友:
加焊颗粒吧。

网友:
没有BGA 用风枪上吧。。上面压一块钱

网友:
加焊后、先量看有没有短号、再上电、不行就重做

网友:
你的显卡蕊片还不是BGA封装的、老的吧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错版本,为何只显示有A区,你的显卡不只只有1区

网友:
最近碰到和你一样的,有的跑3D黑屏 有的闪屏,GPU重做过 显存也换过, 最后替换核心才搞定,原来是核心本身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错版本,为何只显示有A区,你的显卡不只只有1区

是只有A区,若拆掉下面两个再刷入相应的BIOS 就仅剩A0-31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楼主没有说过拆过下面两个显存,再刷了BIOS,不是么,我是好奇这个
不知道楼主有没像你说的这么做过,没做过的话,可能软件版本用错了,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可惜没有GPU加焊设备

他们说可以在边上上点焊膏,用热风枪对着吹的,虽然成功率不如BGA好,但是可以死马当活马医嘛

网友:
现在是有时候用很长时间也没有问题,有时候用一会就会花,.死机

网友C:
GPU  或者  显存  出问题了  一个一个换 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  或者  显存  出问题了  一个一个换 试一试

如果全换了显存,还不好的话是不是还要换核心呢?拿这卡还有意义和价值么?换GPU不是随便就能换的,没工具你换来看看,像楼主这样的,应该是自己的显卡,想修,但不知道怎么修吧!

网友:
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吹一下,我看有人是这么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否用错版本,为何只显示有A区,你的显卡不只只有1区

这明显是6200或者7300LE的卡,只有A区有什么好奇怪?

网友:
谢谢各位,现只有风枪,不敢动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明显是6200或者7300LE的卡,只有A区有什么好奇怪?

你有本事就解释下为什么6200 7300的为什么只有A区,废话请少说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低端显卡,长久修不好,可以放弃。不值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有本事就解释下为什么6200 7300的为什么只有A区,废话请少说

像你这样的语气,就算知道也懒跟你说。具体自己多找好卡观察吧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情况,先测下顶头第1片显存旁的排阻和对GPU的阻值看下。

网友:
GPU虚了。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你这样的语气,就算知道也懒跟你说。具体自己多找好卡观察吧

就你这样的人,不知道也不会问你

网友:
先加焊GPU、显存,如跑3D还花就换GPU(首先确定加焊没问题)

网友:
加焊BGA吧 一般都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高手?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