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换集显主板而出现无线使用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手里有台R55,主板显卡修过好几次主板废了,用TW3通用集成板替换,一切正常,就差无线用不了,能看到无线设备,但搜不到信号,无线网卡是Ok的,看情况是无线开关没有打开,看其它机型的开关板有五个按键,而明基只有三个键,不知道哪位兄第有修过,给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新板不想动它,还有保。

补充内容 (2011-8-16 22:25):
问题解决下了,直接拆掉纽扣电池左上角的D8,可把无线强制打开,打开后无线不能再用按钮来关它,其次就是无线指示灯会一直闪,暂使用正常。
管理把这问题改成已解决,我好像没权限改过来,谢了...

网友:
帮顶一下,楼主可有解决方法,记得分享啊

网友:
看情况坛里应该有人遇到过才是呀,没有高人愿意分享下吗?

网友:
改电路, 给无线网卡一个ON信号......................

网友:
直接摘了D8这个二极管..............................

网友:
BIOS里有控制开关吗?还有你把这个三个脚开关电压量下,感觉你这个进来的板有问题

网友:
哪个上面的D8?主板,还是开关板?大哥你说具体点 吗,我找半天没看到。

BIOS里有控制开关吗?还有你把这个三个脚开关电压量下,感觉你这个进来的板有问题
R 55 独显换集显都这样的毛病,我看坛里有好几个人在问,都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
没有弄个这样的问题  也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不过期待有高手解决

网友:
只能根据5楼的做法,把D8拆掉,就OK了,D8位置要拆主板才可以看到,在纽扣电池的左上角。拆掉后无线是常开了,其次就是电脑右下角的无线指示灯会一直在闪,但不影响使用。不能用按键关掉。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等于吧 无线开关 强制打开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我一般是直接把Pin20 给敲掉,不去浪费时间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