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笔记本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1-08-13):
      今天接到一个山寨的苹果笔记本,板号是NVD510 REV:1.0,字还是反的。故障是无待机,不触发,一看就是别人修了没有修好的,板上多数元件都动过。由于找不到图纸,比较头痛。
       那就先从基本的查起,测量19V已经过了保隔,但所有的电感上都没有电压(除了充电的电感PL4),测量各稳压控制块TPS51117的10脚都是0V(上面标有“AC=CB”的集成块都是TPS51117)。断电测量10脚对地电阻只有40欧左右,说明有元件短路,用电压打一下,发现APL5156发热,查资料知道APL5156是个稳压电路,由于手上没有,先用78L05代用一下吧,焊好后通电,有待机了,电流70MA,3、5V都有了,但还是不触发。
       感觉待机电流有点大,测量BOIS块的8脚有3。3V,但其他脚都没有波形。查EC(WPCE775L)的供电也正常,但测量板上的两个晶振时,Y1有波形,而Y2上没有,跑线路确定Y1是桥的,Y2是EC的。于是换上一个晶振,通电测量还是没有波形,两边的电压分别是0。2V和0。8V。难道是EC坏了吗?但用手试着温度正常啊,前面维修的人已经动过了,因为没有现成的件来换,那就先仔细检查一下再说。参考东芝M800的电路查看WPCE775L周边电路,发现接晶振的两个电阻R348(20M)和R349(33K)被人对调了位置。把两个电阻对调回来,通电,待机电流降到了30MA,感觉差不多了。装上键盘和屏,通电OK。
       奉上备份出来的BIOS。

细心!

网友:
呵呵。学习了哦!!!!!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在图纸区域 求的应该就是这个本子的,看描述和我的板一样

网友:
发表回复,赚积分。

爱问 -2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你厉害 罐水 当初我罐水被罚了8 9十分的!

网友:
给力啊。。思路清晰。。诊断准确。。厉害啊。 学习了。

网友:
和我现在碰到的机子一样,很纠结,开始短路,短路修好了,没有3v(5v,修好3v5v现在是不触发,晕死我了,bios刷了还是老样子,不触发。

网友:
虽然描述的很轻松但是维修过程也不是很轻松吧

网友:
比我的水平高呀,上次我弄了一台这机子没图纸也就没弄成,对图纸过度依赖

网友:
没图不知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