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换大电容

楼主(2011-08-13):
我的东芝l203开机自动掉电,花屏,看过其他帖子说是通病,用6个330的电容换了nec的那个电容就行,但是330的电容有什么要求吗,在淘宝上买什么样的都行吗,还用请教高手,怎么判断电容是好是坏

网友:
本身是什么样的,就按照原值换上去

网友:
330电容没什么要求啊,你在料板上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大电容旁边有两个电容位置是空的  ,你直接上两个就好了
不换也可以

电容具体焊在哪个位置上能帮我标一下吗,是焊在两边露头的地方吗,不是说中间是接地吗,这样不用焊在中间吗

网友:
找两个电容上在C93 C133  位置上就可以了,但是散热器有点难装。我上次是把散热器下面用斜口钳给剪了位置,留给两个电容了。

网友:
yzz163 -30 严禁灌水

网友:
正负怎么接啊,哪边正哪边负

网友:
没有330多加几个220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