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没修板子了,今天碰到和华硕775针的

楼主(2011-08-13):
点开里,诊断卡直接,98,d4不插内存d3,诊断卡灯都正常,没思路了,求高手分析

网友:
我今天修个dell 的品牌机478的cpu,开机跑到93卡住,拔掉内存有报警声,更换内存测试还是一样。检查旁边的 mos管供电偏低,mos管和同型号的对比测试异常。。(哦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是正常的数值,呵呵。)换了以后用好的内存测试可以看到dell的logo了。但是用原来的内存还是不行。。看了内存表明有点发黑。。全部拖了一遍。。上机测试。。呵呵。竟然亮了。。不知道能不能 帮到你。。

网友:
测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吧,看下内存是不是好的吧,看下槽清理下

网友:
挡D3,有报警吗,有的话应该是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内存的供电,负载电压 SPD 基准 总线时钟 6个时钟都测了吗
都正常的话刷下BIOS 或是加焊下IO看看

网友:
按下桥试试 各点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