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适配器进不了系统就掉电,用电池没问题

楼主(2011-08-13):
是硕泰克的本,华硕的主板。配置是AMD 3200+,512M ,60G,英伟达6100的芯片组。来时说开一会就灭了,我一试果然在出来欢迎使用时灭了,以为系统坏了重做后以为好了,当把电池用完后再用适配器就不行了,涛声依旧。后来发现,单电池多长时间都没事,用适配器或维修电源就不行,要不进系统掉电,要不用电池开机再用维修电源如果不操作没事,一操作立刻掉电。故障类似东芝大电容的的问题,可是换掉所有cpu供电滤波电容都无果。请教思路。

网友:
........疑难杂症呀。。。乱下药。毒死它。换板!

网友:
如果是19V的  请你把通用适配器上的电压调到19.2V左右再试一下!有些机器有这个讲究的.电压绝对不能底!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电压调到18.7V  进系统就掉电  我还折腾了半天..还到处量电压..结果才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直接调到比19V高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试试  要不就是 安培不够

网友:
如果用的是可调电源,一般不存在电流不够的情况,适配器用久了,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楼上说把电压适当调高一点,也不无道理,有些主板在前级有适配器电压和功率检测的线路,检测了再发到EC,EC认为正常,才会开机你看是不是这部份上的检测电路元件老化,出现了检测误判

网友:
你要么把电压调高点,要么低点,你换着开机试试

网友:
看现象上感觉是电流不够

网友:
楼主。。我就试过是可调电源电流不够搞到掉电的。。我板是换过的。。插可调开机没事。。但一插电池加可调。。。电流产生了超过5A多。。。因为可调才30V5A的。。所以就掉电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我这一台DELL的机器也是有同样的症状啊,用电池没有事,拉上可调电源时还没有进系统没事,一定系统就掉电,找了半天都没有结果,求各位师傅们也给个思路

网友:
主板有漏电,   不一定非得是CPU滤波啊,看看别的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