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开机到0.42左右掉电

楼主(2011-08-13):
今天接一台联想C466A,拿过来开机电流跳变一次到0.8左右不动。估计显卡问题,换了一片631的,装机测试开机电流到0.42掉电,查CPU供电有0.95,北桥有1.07 1.25  1.80V,搞了半天还是老样。手里刚好有另外一台一样的机,换显卡板测试也是一样掉电,请高手们指点思路

网友:
先加焊CPU供电.试试看

网友:
不插显卡板也掉电吗?加焊下cpu电源芯片看。

网友:
跟据楼主的描述,多看看显卡旁边有没有掉件了,还有看看是不是电容有变质的。电压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这里有个200K的电阻开路。有个CPU B+  18V连到TON脚。换了一个电阻后开机到了0.42左右
原来电流只有0.2几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电流低了 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量测PLT_RST#电压正常吗?可以 用断开负载的方式判断是那个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PLT_RST#出来的话应该是3.3 V是吗

网友:
当然啦,不过要用波波观察才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