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修了一个Antec SmartPower电源

楼主(2011-08-13):
此电源型号为SP-500,500W输出两个大电容为1200UF,半桥结构达到了顶峰。测紫线电压在4..08V到4.17V跳动,其它电压不稳定。拆开电源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待机+5V两个滤波电容和输出+3.3V一个滤波电容鼓包,清洁电路板并更换电容后,输出OK!此前修复过SL350电源,也是电容问题,这是Antec SP系列电源通病,看来国产Fuhjyyu电容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这种好事啊

网友:
我遇见过只过是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不错啊,学习啦,

严禁灌水!!!!!!!你想扣分?

网友:
不是国产电容的问题,怎么会这样诋毁自己的同胞呢!!!
5VSB电容出问题和使用者的习惯有直接关系,在电脑正常运行时,风扇是处于工作状态的,所以里面有良好的散热,当电脑关机后,如果没有切断电源的良好习惯,5VSB会一直处于工作状态,而有的主板默认在关机状态下,键鼠和U口设备都是在用电的,再加上主板本身的待机电路,时间久了,5VSB电容就会出现问题,而常年不关机的机器,只要风扇不出问题,这个电容坏的几率反而较低。

网友:
版主回答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