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32GW 不开机

楼主(2011-08-13):
一客户 送来的   各电压都正常15 v  5v  3.3v  1.8v都正常开不了机   又找了块 原装的驱动板 还是不开机 有哪位修过啊  谈谈经验   我换通用版  电压就被拉低了   电源部分有响声  空载正常  可以换的都换过了 大电容  0565…………   崩溃中…………

补充内容 (2011-8-17 21:54):
哈哈  今天修好了  是电源变压器坏了  带不起负载  估计是内部短路了

网友:
查下开关两端的电压是否是3.3v?检查控制灯管开关电路的电压有没有变化,这个电压是从驱动板上出来的。

网友:
开关电压为1.8v     按键板都正常啊

网友:
按键上的电压是多少啊?是不是背光都没有啊。。是不是高压部分有问题哦。。

网友:
是高压问题吧,那一部分负荷偏低不?

网友:
断开按键板,找到开机脚直接对地短接,如能开机则是按键有漏电的,如还是不能开机,修电源高压一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