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论坛的哥姐们,双二极的极性,好坏怎么量

楼主(2011-08-13):
(图片)

网友:
不就是俩个二极管连起的嘛,照二极管的测量方法量就是了。

网友:
黑接2红分别接1和3.有没有300-800的值,反向无阻值
或者红接2相反测量,  双二极管,等于是有两个二极管在里面,测的是分别两个二极管的值

网友A:
谢谢。 听你的解释应该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听你的解释应该懂了。

不客气,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要不两个二极管是共阴极,要不是共阳极,你画个图就知道是怎么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要不两个二极管是共阴极,要不是共阳极,你画个图就知道是怎么测了,

哥们怎么画出来,你能不能画个出来啊。先谢了。

网友:
上二极管的测量就是红笔接P结,黑笔分别接N结,看有没有阻值。

网友:
按照测二极管的方法测就可以啦。

网友:
简单一点。
不管你怎么测
只有两个同样的值
这个管子就是好的。
多一个值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