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9500 PCI-E显卡怪问题

楼主(2011-08-13):
这个显卡怪了有点主板能点亮 有点主板点不亮是什么问题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显卡GPU不良

网友:
不兼容吧 有些东西很难说的明白

网友:
加焊一下GPU,虚了吧

网友:
不兼容``我的就是这样`华硕的点不亮,GA的点得这.

网友:
打金手指到核心的32对数据线 检查16对耦合电容正常否?

网友:
可能是显卡后边的金手指线路有问题,在书上看到PCIE显卡如果后边的线路有问题在INTEL的板上可以降速使用,在NVIDIA的板就不能了,楼主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难道是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