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00待机电压上不去呀!大侠指点,应是通病来的!

楼主(2011-08-13):
修一台神舟天运F400的板子,待机才0.06,无反应,正常待机应该在0.11左右的。5V没出来,3V是5V转出来的,刚拿到手时换了待机芯片无果,补焊IO后待机出来了,一切正常,但用了两天后又无待机了,这个待机没有修过,求高手指点呀!

网友:
不是吧,正常待机0.11,没搞错吧,没见过。

网友(点评):
最大的见过0。09

网友:
找图纸看吧 看电压产生的条件

网友:
是啊   我也没见过待机0.11的啊

网友:
待机0.11?这么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