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A做显卡后花屏,换一块显卡还是花屏

楼主(2011-08-13):
这机子来时不花,用一段时间就花,确定显卡问题,重新植球,两次都是一样花,没办法换了一块新的,结果还是花,请教大家怎么搞啊
显卡
pinpaixie
”确定花屏“,两次了还确定吗,不想第三次了吧, 查供电后 吹显存试一下喽

网友:
你把花的画面截个图看下 照你说的可能是显存花

网友:
换了两次还是这样就不是显卡本身了
同意楼主:
5.0
lyhswnu
同意楼主:

网友:
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花?那怎么办呢?花就是一开机就是典型的像HP的机器花屏那样,分屏,而且是花屏

网友:
换现存芯片,或是从新加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的原因呢。。。。

网友:
你只确定换的显卡没问题,那就是显存。外接正常吗?

网友:
考虑下显存

网友:
花屏 如果排除了是显卡问题以后 你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显存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