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电流一直往上走不显示

楼主(2011-08-13):
联想F41A电流一直往上走不显示,从0.6一0.9-1.08就自动掉电了,看不到电流的跳变,BIOS已经换过了,显卡也做过了,座子不会空焊,北桥用了假负载测试也感觉阻值很正常,有没遇过这个问题的高手出来帮帮忙...

网友:
帮你顶一下,楼住修好了分享经验

网友:
按照时序查下,是某个信号没有出来。导致掉电

网友(2011-10-19):
我这里也有两台啊  等修啊 这种可能是个通病
等那位有经验的老大进过啊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好多,开机电流一直往上涨,最后掉电,曾经修复过3台,一台是换南桥好的忘记是什么牌子了。还又台是开始不读硬盘 做了个南桥后就成这样了,最后经同行指点 换晶振好了。还有台是刷BIOS好的, 还有好几台都没好,现在手上还有台现象类似的  是戴尔的,怀疑是IO 找不到料还没结果!

网友(2015-05-29):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A(2017-02-16):
我的也是一开始掉一次电,再开就0.8多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开始掉一次电,再开就0.8多不动

按照时序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复位和某些时钟信号没有出来啊,不行的话加焊南桥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