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74待机偏高

楼主(2011-08-14):
外地客户发来的单板   插上电源 灯不亮  待机0.15   尼玛  这么高  肯定不对啊    量板子上只有一个3.42   无12v    出12v的那个芯片发烫<不说型号了 往后看你会明白的>   测量12v电感对地也正常   把芯片拔掉后也没发现哪里短路  就直接找料板拆了一个相同的料上去  插电还是一样大电流    咦?不对啊   这板子是k6的   k6的不是这个芯片吧?打开图一看   果然   图纸上标的是isl6259   可是板子上却是6258    妈的   大意了   看到isl6258还以为是k24的板子呢
找料板装个6259上去待机正常了    点开关正常加电   插上内存用示波器打波形  竟然亮了。。。。捡个大便宜

网友:
二修板,只有仔细查看喽,
同时,楼主PDF齐全,牛啊

网友:
二修的板子是要注意啊。

网友:
话说楼主想问你下 哪个示波器怎么量内存波形啊。买了一个ADS1102C到现在还一个波不会量 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