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P 开机过LOGO 死机

楼主(2011-08-14):
IBM T43P 开机过LOGO 死机  有背光无图像,更换南桥 无结果……

网友:
更换南桥?--可能和南桥没关系的!外显有显吗?能入cmos? 重装系统试!换下内存试!最后加焊显卡!

网友:
那你更换显卡就有结果了。

网友:
别的都试过了吗?怎么能直接换南桥那。应该该先捎捎硬盘有没有坏道,重做系统试试。然后在试显卡,BIOS。在不行在 动南桥啊

惯性使然,LZ按此贴再查吧

网友:
显卡的容易坏 。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是一调时间就重启卡代码的。

网友:
可能驱动板有问题,显卡,屏线检查了吗?

网友:
南桥吧,南桥虚焊的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别问了,直接换个显卡吧。。。

网友:
明白了,改天换一下显卡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把硬盘拔掉看看,看是否能进到bios先?主要检查南桥所涉外设芯片。例如网卡声卡等。

网友:
开机过了LOGO应该就是引导系统了,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呀

网友:
LOGO都出来了,怎么会是显卡????先拔成裸机再试,

网友:
楼主给你一个建议,挡那个一般是先拆外设,再干南桥,只有这二种可能,与显卡扯不上关系

网友:
貌似 那是下不了系统把。。。。。

网友:
裸板测试一样,硬盘换了N个一样,换了2个南桥,看来要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可以进BIOS、bios没问题,还是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外接试试, 不行就干显卡吧,或者考虑硬盘这一块的啦。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是维修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