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GEND装不上XP

楼主(2011-08-14):
昨天收到一台联想LEGEND,机主让我们做XP系统,本来以为简单的事,谁知道总是装不上系统!进BIOS里设置一看只有WIN 95、WIN 98、WIN 2000和Other选项!晕,请问各位大侠,这机子是不是不支持XP系统阿!

网友:
机子很老了吗?

网友:
硬盘拿下来在台式机上装 然后不释放 放回本子上

网友:
把硬盘模式从DHCP改成IDE

网友:
有LEGENGD标志的电脑是联想02年以前的标志,说明电脑很老了,ghost的装不上的话用慢装试一下

网友:
上安装版应该可以装的

网友:
同意4楼得意见

网友:
用安装版吧 老机器 有些很难安装GHOST 的

网友:
3楼正解,不行就用安装版的

网友:
后来客户有事,就没有多花时间!很遗憾!不过个人觉得这个机器不支持XP!

网友:
老机器很多对GHOST支持不好,你试一下安装版

网友:
应该是机器太老不支持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