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手neso l9s04显示器黑屏维修详细过程。。。。

楼主(2011-08-14):
neso l9s04显示器黑屏维修一例。。。。

故障现像为:
开机过10左右黑屏,用电筒照发现有图像,估计高压、灯管故障。。。
打开机壳测量到高压条12V供电正常,但发现有一高压包发响,明显不良,

找不到此型号高压块,于是找一通用条代

代换后能开机,不黑屏了,但发现屏有闪烁现像,就像接触不灵一样,再测12供电有轻跳变,估计电源板有问题,
打开电源盒发现有三个电容明显鼓包,‘

更换后,故障解决。。。。。

发现电源问题后,以为高压包是好的,再次换上原来的高压条结果还是有一组发响,已经损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停车坐爱风流晚 -10

网友:
楼主是不是原来的电源板是好的只要把电源板上的三个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停车坐爱风流晚 -10

网友:
也许换完电容,就不 用换高压板了呢

网友:
你应该先换电容看一下 显示器是否正常

网友:
修显示器 也必须得观察 不观察有的时候会犯错的啊 楼主 我同意楼上那位说的可能换了就好了 不单单浪费了高压板还浪费时间啊

网友:
     谢谢LZ分享,不过我觉得  应该先改换那三个鼓包的电容,电容鼓包会直接应该显示器的正常工作!  如果跟换后,高压包还会发响,然后在进行处理高压包!

网友:
是的,但是高压已经损坏,我把电容换了后,又将坏的换上去结果不行,两个高压包阻值相差200Q左右

网友:
大家注意,此款驱动板12V接口附近的电感易虚焊(有胶那个电感),导致驱动板不工作,不通电.

网友(点评):
知音啊 我碰到5-6例 还有那两个电容坏了我喜欢把耐压和容值搞大一点

网友:
最近也是修一台,受保护 没修好

网友:
图文结合不错

网友:
一个通用板,数个肉眼可见已鼓包的电容,,,这个不用这么详细,,

网友:
楼主 那招 用手电筒找屏幕的技术高啊

网友:
昨天遇到了一台换了个通用的高压板可是连接线有点不同改没改好把芯片给烧了郁闷换好芯片不再那么改了直接飞线好了还是飞线好啊呵呵

网友:
谢谢LZ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LZ,学习了。换多大的

come7001 -2 严禁灌水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那驱动板还是没坏咯。只是电源板的电容漏电了么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显示器的问题好多啊。有时候真的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