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2000有时掉电,,多开几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1-08-14):
本来是雷击的,待机大,掉电,换网卡 有时开机,  有时掉电,电流到1.1多,多开几次就能正常,再开又不行

网友:
有空的话做做桥吧,雷击的东东都是要长时加耐心的

网友:
在能开机的情况下 测试所有外设 看哪个还不正常

网友:
晶振也看下 ,我有台机子就是晶振坏了,导致客户拿走就开不了机,拿回来我马上开了就亮,想到最后才因为晶振造成

网友:
换个IO试试,再者就是要换桥了

网友:
南桥和EC  这两个电路。
一般雷打的话  就这两个电路容易坏。

网友:
南桥吧,网卡坏了得,桥坏的多啊

网友:
换南桥试试再说。

网友:
先看IO在看桥

网友:
I/O或南桥

网友:
雷击有坏EC吗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