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同方K45,正常用电池不充电,系统显示充电中,充电电流没有变化,由于没有电池换先测主板了,拆开测接口保险19V,正常应该是12V才对,于是拆了Q3,后变成12V,插上电池还是不充电,在看充电芯片头大,请高手分析一下。
芯片

网友:
清华同方锋锐K45 TY640_V03_0710-1.pdf

网友:
应该电池坏了吧

网友:
电池可以用,只是电量很低了,用鲁大师测损耗了百分之十二。应该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你充电芯片问题,充电不受控了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系统认到电池说明SMB总线正常,我个人建议看看充电的电流设置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
不上Q3应该也可以充电的把?

网友:
电池的可能性很大,有时候软件测不准。

网友:
建议换个电池 确定电池没问题再捣鼓主板 免得产生更多故障

网友:
建议先换一块电池试试看,如果不是电池问题。
那么充放电芯片这边问题大点,在系统能看到正在充电中说明IO已经认到电池了,应该充电的电压不够或者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