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AD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就花屏条纹

楼主(2011-08-14):
最近接一台明基显示器,刚开机图像显示正常,课用一段时间后就出现条纹,花屏,白屏

电源板,驱动板都已经更换过了,怀疑屏的问题,问一下高手这屏还有补救的余地吗

网友:
  下方哪个小芯片引起的,具体什么型号我忘了!好久以前修过,换了就行

网友(点评):
是个什么类型的芯片

网友:
线哦  屏线的可能本分之99

网友(点评):
如果屏线的问题会出现开机好,用段时间不行吗

网友:
这种问题 都知道的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点评):
屏线的问题可能性不大,我是用一段时间就花屏不是开始就花屏,好像屏线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吧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本身问题   与驱动板关系不大

网友:
大师说的是那个芯片,,,几个引脚的

网友:
液晶屏的偏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需要怎么查呢,给我个思路吧,我是新手

网友:
屏电路坏了

z4654688 -2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就剩下屏线和屏没换过了,不过个人觉得屏线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吧,主要不知道是屏的电路板中那块有问题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就是你图片上的最下边那块芯片坏了 DC/DC电路集成 你都不知道型号 我们就更看不清了 32脚那一只

网友:
液晶屏上的偏压一般是倍压出来的。我大概告诉你有几种电压-6v -11v  23v  9v

-11V???? 应该是 VDD 5V AVDD 11V VGL-6V VCOM 4V VGH 23V

网友:
如果屏升压电路电压正常  应该是水平方向电路出了问题。换屏左边可调电位器或运放IC 一般是358

网友:
AU的屏坏的多

网友:
如果5大电压都正常  只能换换大芯片试试  如果不行 可能是第一颗列虚了

网友:
可能频线受氧化了,温度一高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屏老化了。

网友:
解决没,解决的说一声,以前见过一个给你这个很像,以为是屏的问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