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暗屏

楼主(2011-08-14):
1545暗屏怎样解决。板子上的u48随坏会不会引起暗屏,请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暗屏

网友:
暗屏只有两种可能,如果灯管没有坏拿肯定是高压板啊

网友:
肯定先查供电嘛。。一般就灯管高压条。。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啊!!!!!!!!!!!!!!!!!!!!!!!!!!!!!!

网友:
直接屏保险上下个3V到高压板上的开启信号好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