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印机是scx-4521f

楼主(2011-08-14):
我的打印机插上usb无法识别请大家帮帮忙       急急急!!!!!!

网友(点评):
老大,你总要说清楚,连机无法识别。你自己检查接口?换电脑试过吗?你这么问?哪个高人敢来回答你?

网友:
打印接口板坏了吧

网友:
Usb坏了用并口啊。

网友:
先排除PC的问题
然后就是数据线
如果以上两者全没有问题
打印机主板坏了

网友:
很多问题都有可能的,电脑系统,USB数据线,打印主板都有可能,有的不能使用加长USB线的

网友:
我试了usb没问题啊!就是无法识别啊!驱动也装了就是装不上啊!

网友:
在确定USB线和电脑没问题的情况下,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
电脑有问题吧,驱动都不能装,把电脑重启

网友:
接口没问题的话,就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换条线试一试

网友(2011-09-15):
同意四楼的说法。就按照这个思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