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AK790+ GTR 主板开机跑00,无CPU供电,无北桥1.2V供电!

楼主(2011-08-14):
磐石AK790+ GTR 主板开机跑00,无CPU供电,无北桥1.2V供电!CPU供电部分采用RT8855+RT9619A蕊片,北桥供电采用RT9202蕊片,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一下。

网友:
先修CPU供电,有EN开启信号吗

网友:
已经修出CPU供电了,原来是 测C1有阻值,导致RT9619A 4脚VCC没有12V供电,CPU无供电,拆掉C1,CPU供电正常!

网友:
已经修出北桥供电了,原来RT9202想要正常工作,是由 7脚决定的,7脚为高电平工作由一个场效管7002控制止,拆掉7002,7脚电压为3.8V,北桥有1.2V供电了!!

网友:
现在CPU,北桥供电都有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跑00捏?测PCI 的
A14南桥SB 3.3V有,
A15复位 3.25V有,
B16时钟 1.95V有,
IDE 1脚复位 5.0V有,都正常,主板应该跑吗才对,为什么不跑码?真是怪了,有谁知道???

还有这块主板有四个指示灯分别指出内存,CPU,北桥,南桥的工作状态,现在就差南桥的指示灯没有发亮,是不是南桥还有不解之迷或者和我拆掉的 7002有关有谁知道上来说一说.

网友:
那你就把南桥工作条件看下!我估计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的!看看是不是北桥或者座子空焊!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楼主进展怎么样了啊  关注中.....

网友:
楼主、期代你的结果、、、、、、、、、、

网友:
会不会你的供电方面没修好呢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那就把7002装上测试,既然装上去就有它的作用嘛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楼上的,CPU供电已出来。。。。刷BIOS

网友:
把7002换掉试试  不行查查7002的工作条件  看什么原因导致北桥无供电

网友:
复位你都看了吗?都有了吗?

网友:
直接强制太高7脚开启电压是不行的,要找控制三极管的信号才行。

网友:
刷BIOS,,看晶振。。压桥,,

网友:
同意19楼的看法,想7脚为高电瓶7002的G极肯定要为低电位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原来在上CPU假负载测各电压都正常,估计CPU坏的可能性很大,于是换了一片全新的5200+CPU,开机只见一路狂闪跑码D1D2D3。。。。25 267F,久违的桌面出来了,考机24小时无问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