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nc73vb-lm 主板有时候跑码有时候不跑码 问题????????

楼主(2011-08-14):
今天收到一块铭瑄主板,有时候开机跑码有时候不跑 ,大多数是不跑 ,测个供电正常,复位也正常,u坐 桥都压了 ,还是不行 ,就差刷bios了 ,

网友:
压桥可以吗

网友:
桥  u 坐都压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有时跑有时不跑,可能是cpu供电不正常啊

网友:
已经修复 电源管理ic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是虚汗吧。证明它是好的啊。可以跑马

网友:
1 换个电源  2  CPU 底座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