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ip 开机不显示问题 求图纸

楼主(2011-08-14):
华硕 k40ip 开机不显示问题 :待机0.01 开机电流一直跑1.22不显示 求
华硕

网友:
上显示器后 电流上到1.5 掉电关机了

网友:
外接也不显示吗!!~~~

网友:
看电流貌似 电压都出来了 吹下显卡看看呢

网友:
这是全集成的板子 就一个桥 还有4个显存

网友:
桥型号是 mcp79mxt-b3 这南北桥显卡全集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