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得M20相机开机问题

楼主(2011-08-14):
故障现象是开机后镜头伸出,屏幕能看到图像对焦模糊--清晰--模糊的转变,同时有滴滴滴3声后关机,期间有听到镜头对焦电机的转动,有时关机后镜头还不能完全缩回,请教各位大大,这个是哪里出现问题,谢谢!

网友:
镜头,对焦部分

网友:
应该是镜头有问题,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到淘宝买一个镜头换上去就可以了。没有拆过的话要注意小心点慢慢拆,同时注意记录螺丝的位置,以防装不回去。

网友:
自己试着拆过,没有发现明显的机械问题,重新装上后故障依旧,可能是对焦识别系统的问题,但对于此部分又不是很熟悉

网友:
对焦马达清洁下

网友:
多谢新浪潮的回复,请问对焦马达是不是图中红圈的,表面看起来已经有黑色,有什么好的清洁方法,是不是已经烧坏了。

网友:
你点的那里是防抖的电磁铁线圈,对焦马达在后组上那个白色的圆的那个马达,这个镜头啊,镜头排线断了你可以量一下就在打拆的那里,上面有数字的那里

网友:
没修这过个机型,小机子一般大多是后座问题。

网友:
对焦感应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