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会找不到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4):
网卡会找不到?拔掉电源再插一下又找到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板卡不稳定吧。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在打下驱动看看

网友:
集成的,奇怪了,驱动我打最新的,看看主板也没有虚汗,信号也是正常,网上的信号也是正常的

网友:
是网卡本身虚了吧

网友:
把系统装一下,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网友:
雷劈了?加个旧网卡省事

网友:
是集成网卡的事情  我以前遇到过联想的一块板子就这样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不是说最新的就最好

网友:
先软后硬,有可能是网卡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