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25怎么办啊

楼主(2011-08-14):
今天一客户,775的板子,插上检测卡跑25是哪儿的问题????

彬彬有礼 -10 这人素质太低,回你贴纯粹脏自己的手

网友:
跑码是从那里开始跑到那里去的,各机子不一样,但大多是显卡未通过的,还是就是内存未通过,你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

网友A:
跑25一般为内存不过,换一条试试。再查一下上拉电阻的电压与北桥供电情况。

网友:
跳变到25的话,换个显卡试试,一般是内存,或显卡插槽,,也有各别机必须接键盘,

网友B:
显卡问题!换显卡看下,供电是否正常,排除北桥空焊!BIOS!

网友:
775的板子是不过显卡

网友C:
主板什么型号 开机25还是跳25

网友D:
内存和显卡,擦一下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独显还是集显,我觉得应该是集显    你要加焊北桥

网友:
什么主板啊 换显卡不行 先刷bios 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跳变25,可以直接不用考虑内存,直接对桥和显卡处理

网友:
插上显卡,跑25,不插显卡会跑25吗,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
显卡了,但有的过了也25呢,你的诊断卡卡是否支持,还有电源有问题也会

网友:
不同的BIOS诊断码的意义也不同吧,诊断卡貌似有带对照表的

网友:
以经过了内存,你看一下是不是有外接网卡,或者擦一下显卡

网友:
1、先确认BIOS本体是否不良,或资料是否正确
                      2、确认跑25的情况,是在插AGP显卡时跑25,还是插与不插都跑25,如果是插AGP跑25,则重点查AGP到北桥的线路,以及判断是否北桥本体不良。
                      3、量测板载的网卡,1394,声卡等设备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是否起振,并逐个进行更换
                      4、量测PCI到南桥的AD信号及控制信号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V4 W) v* G: x& r
                      5、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25一般为内存不过,换一条试试。再查一下上拉电阻的电压与北桥供电情况。

内存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换显卡看下,供电是否正常,排除北桥空焊!BIOS!

供电正常,桥加焊过,BIOS没试过,呵呵,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什么型号 开机25还是跳25

跑25,然后继续循环再次到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和显卡,擦一下试试~

额…金手指都快擦掉拉,插槽也清理过